DDR3请教 急急急

楼主(2018-03-16):
没有做过DDR3的PCB Layout 查了一些资料  请教几个问题:如图  单片分组:数据组1  数据组2   地址命令控制时钟一组
问题1: 单片中数据组1和数据组2之间需要误差要控制多少?
问题2: 地址命令控制时钟组内等长误差控制多少?
问题3: 地址命令控制时钟组合数据组间等长误差控制多少?
问题4: 每片DDR3之间是否有等长要求?
望大神们指教  感谢!

网友:
分组等长,组间不需要,你可以找个DDR3的板子来看下,论坛上也有

网友:
See tn4113_ddr3_point_to_point_design.pdf

网友:
Between signals in the byte (DQ, DQS, DM) - 1-5 mils
Between signals Address/Command/Control - 100-200 mils
between signals in the diff pair (DQS, CLK) - 1-5 mils

网友:
每组数据同改组内的DQS等长。误差多少看手册,不同的主控对等长的误差要求略有不同。。

网友:
    DDR3都是分三组  每组一对差分线  组内登场  数据线误差最好不超过5mil  地址线误差最好不超过20mil  你可以参考相关设计layout指导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