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可以直接与HDMI相连吗

楼主(2018-03-16):
有两块芯片,问下在电平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将芯片A上的eDP接口与芯片B上的HDMI接口相连吗?

网友:
    虽然不懂,但感觉上就不行....

网友:
    這2種是競爭對手啊,哪能直接對接,找個像是STDP2650這類的IC來轉換吧。

网友:
    行不行,哪个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