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信号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8-03-16):
有个疑问,如果采用TTL的电平进行串口数据传输,数据的速率为4800,那么传输的线长最大可以有多远?

网友:
这个估计需要仿真吧

网友:
這個要看你用什麼介質,還有是 3V 還是 5V TTL。

我曾經用 PCI1751 5V TTL 接 1 公尺排線(傳統 IDE 硬盤那種排線),傳 1 MHz 的數據。

网友A:
FTDI 3.3V or 5V TTL UART Cable

他們說可以達到 3Mbps。

网友:
距离不会太远,一般10m左右,还要受环境的影响,可靠性不高,建议转成标准RS232电平或采用RS485进行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 3.3V or 5V TTL UART Cable

狗版,如果按照这个文档的说法,那么在4800的速度下,传输5米的信号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版,如果按照这个文档的说法,那么在4800的速度下,传输5米的信号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只能試試、應該是有機會,影響的參數太多。

  • 傳輸線寄生電容
  • 邏輯電平
  • 邏輯芯片驅動能力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試試、應該是有機會,影響的參數太多。

多谢狗版

网友:
用什么传输介质呢?差别很大的

网友:
    这个没有绝对吧,容易受干扰,要看你的环境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試試、應該是有機會,影響的參數太多。

长线路最关键还是阻抗匹配,防止反射波,寄生电容肯定很重要,不过现在的线材,shielded单根50欧姆同轴线可以走好远。花这么多钱买线,还不如转RS422差分好了。

网友(2018-04-26):
    我用过超5类网线中的一组双绞线,5V TTL信号 115.2Kbps 可以传输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