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 不同电源网络如何互连?相当于cadence里的Alias短路功能

楼主(2018-03-16):
orcad 在原理图阶段如何把数字电源、模拟电源分别用两个网络表示,并把二者网络连接在一起?
相当于PCB的星型连接,在电源入口处就把数字电源,模拟电源分别走线,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有经验的工程师,你提示一下就知道怎么处理了,避免弄混可以串个电阻分开网络名 ,  标注怎么放置怎么做就好了  后面去掉就好了

网友:
0欧姆电阻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