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 设置了pad和封装路径后,重启软件路径会清零。

楼主(2018-03-17):
电脑同时安装pads9.5跟allegro16.5;pads9.5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使用allergo16.5,设置了pad和封装路径后,关掉软件路径清零。请教下大家,这个问题怎么解?

网友A:
左下角那个expand勾上就会显示出来了,并不是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那个expand勾上就会显示出来了,并不是清零!

对,会显示路径出来了。为什么我打开有些文件,他们路径不用expand就可以显示出来,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
这个软件有时候是会这样,有的人的PCB拿过来就会找不到路劲,好像有这类的补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会显示路径出来了。为什么我打开有些文件,他们路径不用expand就可以显示出来,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