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网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8-03-17):
请教下大家:allergo导入网表时候,封装库存在的封装,为何再导入时候提示无法找到该symbol?(封装库路径也是对的)

楼主:
ERROR:   Could not find symbol:  F404 / FUSE_FUSE-0805_SMD0805-075/6V/0 / FUSE-0805

网友:
封装名称是否与原理图的一致,是否带有小数点等非法字符,文件路径是否含有非法字符!找不到封装要么就是库路径不对,要么就是库里面真的没有这个封装,或者封装只有dra文件,而没有生成psm文件等,第三方网表调入的还需要封装的device文件,或者封装名称与原理图的不一致,其次要注意路径不要有小数点,空格等非法字符!

网友A:
allegro好像不能识别中横杠-,下横杠才可以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好像不能识别中横杠-,下横杠才可以_。

中杆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封装上面的某个PAD库里没有,或者PAD路径不对。

网友:
再看看你的封装库和pad库的路径吧……

网友C:
1.封装名不匹配。2.路劲没指对。3.原理图有非法字符。如果这3个都没问题,那就是人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杆是可以的!

一直习惯都是下杠,所以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
手动放一下,有个due to........ 看看是什么

网友:
封装名对不对,封装的名字要和原理图的定义要一样。路径也得一样

网友:
斜线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封装名不匹配。2.路劲没指对。3.原理图有非法字符。如果这3个都没问题,那就是人有问题了

非常全面。

网友:
    是不是封装的一个PAD没在库里?

楼主:
结论:是封装的PAD少了一个,看report的warning提示发现了。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