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64位 allegro16.6 打开很慢

楼主(2018-03-19):
    我笔记本系统是Win 7 64位旗舰版,软件是allegro16.6,但是打开PCB Editor 很慢很慢,请指点什么问题。TKS!

i7的CPU  8G的内存 4G的缓存  965的显卡

网友:
    软件打补丁了吗?

网友:
    是不是lic没有指到本地?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环境变量里面CDS_LIC_FILE 都设了些啥东东,是不是有无效的license server, 如果有,cadence启动的时候是会等timeout的,的确很慢...

网友:
    库的路径设置了吗,指向哪里。

网友:
    我装了16.6,解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不能用,后来直接上17.2了,目前用的还好。

网友:
    软件安装的问题。卸载掉,按照步骤一步一步重新装吧,别怕麻烦。想当年,第一次装14.2,装了一个星期!

网友:
    如果真的慢的话跟硬盘有关系,我的电脑是2013年的Y400,一年多前换了一个固态硬盘,电脑如飞的一般

网友:
    重装下吧,我的还i3,集成显卡呢,照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