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听器设计

楼主(2018-03-19):
各位大佬,有木有知道目前国内助听器设计的芯片是哪家的,什么芯片。网上找了几天,一点信息都没有

网友:
网上拿来分享下:模拟电路学得好的童靴可以再来补充下

     耳聋助听器的电路如图所示,它实质上是一个由晶体三极管VT1~VT3构成的多级音频放大器。VT1与外围阻容元件组成了典型的阻容耦合放大电路,担任前置音频电压放大;VT2、VT3组成了两级直接耦合式功率放大电路,其中:VT3接成发射极输出形式,它的输出阻抗较低,以便与8Ω低阻耳塞式耳机相匹配。

驻极体话筒B接收到声波信号后,输出相应的微弱电信号。该信号经电容器C1耦合到VT1的基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由其集电极输出,再经C2耦合到VT2进行第二级放大,最后信号由VT3发射极输出,并通过插孔XS送至耳塞机放音。

电路中,C4为旁路电容器,其主要作用是旁路掉输出信号中形成噪音的各种谐波成份,以改善耳塞机的音质。C3为滤波电容器,主要用来减小电池G的交流内阻(实际上为整机音频电流提供良好通路),可有效防止电池快报废时电路产生的自激振荡,并使耳塞机发出的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元器件选择

VT1、VT2选用9014或3DG8型硅NPN小功率、低噪声三极管,要求电流放大系数β≥100;VT3宜选用3AX31型等锗PNP小功率三极管,要求穿透电流Iceo尽可能小些,β≥30即可。

B选用CM-18W型(φ10mm×6.5mm)高灵敏度驻极体话筒,它的灵敏度划分成五个挡,分别用色点表示: 红色为-66dB,小黄为-62dB,大黄为-58dB,兰色为-54dB,白色>-52dB。本制作中应选用白色点产品,以获得较高的灵敏度。B也可用蓝色点、高灵敏度的CRZ2-113F型驻极体话筒来直接代替。

XS选用CKX2-3.5型(φ3.5mm口径)耳塞式耳机常用的两芯插孔,买来后要稍作改制方能使用。改制方法参见图2所示,用镊子夹住插孔的内簧片向下略加弯折,将内、外两簧片由原来的常闭状态改成常开状态就可以了。改制好的插孔,要求插入耳机插头后,内、外两簧片能够可靠接通,拔出插头后又能够可靠分开,以便兼作电源开关使用。耳机采用带有CSX2-3.5型(φ3.5mm)两芯插头的8Ω低阻耳塞机。

R1~R5均用RTX-1/8W型碳膜电阻器。C1~C3均用CD11-10V型电解电容器,C4用CT1型瓷介电容器。G用两节5号干电池串联而成,电压3V。

网友A: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content.do?id=16603

网友B:
这个网上有很多哦

网友:
肥死卡好Freescale)完整方案

网友:
阿丟諾Arduno)參考設計

网友:
购版主厉害啊,对你的崇拜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热心人!: 5.0
因為我也很崇拜,真心不騙
當然要盲目崇拜啊
热心人!: 5
答錯了你也崇拜???@_@!!!

网友C:
这个真的有前途, 精密仪器啊,代表某类人感谢你!

网友(点评):
助听器科技含量还是蛮高的,不然国产的怎么没发现几家能做得质量很好的,被西门子这些大公司垄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上有很多哦

介绍下呢?我怎么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content.do?id=16603

这个安森美需要大量,而且成本很高,一颗芯片就是300以上,最小量就得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死卡好(Freescale)完整方案

这个不是助听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的有前途, 精密仪器啊,代表某类人感谢你!

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丟諾(Arduno)參考設計

这个是听诊器,大大版主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好吧!眼拙看錯。@_@|||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助听器吧?

感覺沒差很多,都是麥克風收音再放大。

网友:
這個是用 OP741 的原理圖

网友:
全部三極管的設計

网友:
這個是十四樓那個 TDA2822 原理圖,但含參數計算說明的文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安森美需要大量,而且成本很高,一颗芯片就是300以上,最小量就得1000

模擬式
麥克風收音,然後將訊號放大送到耳機即可。

數字式
麥克風收音交語音處理芯片Audio DSP)處理,然後再放到耳機上。如同藍牙耳機這種方式可以抑制掉一些環靜雜音,讓收音更清析。但也相對高檔,成本和價格都較高。

語音處理芯片Audio DSP)可以自已選搭,但必須找容易配合的供應商,因為後續參數上的調適工作不少。

网友:
踢哀TITMS320C5000 DSP 助聽器應用

Low Power Real-Time Programmable DSP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Digital Hearing.pdf

网友D:
Overtus 方案的整合度看起來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沒差很多,都是麥克風收音再放大。

版主,现在的助听器是数字助听器,模拟助听器已完全被替代。数字助听器是多通道多频段宽动态压缩,根据患者听力情况,没每个频段进行不同增益的放大和压缩,以达到患者听力范围内。还有移频压缩方式,将高频压缩到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擬式
用麥克風收音,然後將訊號放大送到耳機即可。

目前选着DSP处理,功耗太大,10个毫安。患者只能用3-4个小时,不行的。而专业助听器芯片可以做到0.7ma左右。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0.7mA 還是滴爺死劈DSP),語音和影像沒這東西處理不來的。^_^
多买几个贵点的西门子助听器回来拆解看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Overtus 方案的整合度看起來很高!

这个你在哪弄得,我百度找不到这个公司啊

热心人!: 3.0
热心人!: 3
這種醫療特殊應用方案不太好找,在這個產業的人可能較清楚,小弟只能在狗幫網站盡力協助。^_^

网友D:
Aubrey︰
多买几个贵点的西门子助听器回来拆解看看,哈哈!

啟稟大人︰
小的發現一具屍體,恭請提刑官驗屍。

网友(点评):
还有这操作!

网友:
踢哀TI)雙芯片方案 MCU/DSP + Audio Codec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啟稟大人︰
小的發現一具屍體,恭請提刑官驗屍。

啊哈!找到了。

NxH嗯插屁NXP)的編號!

網路上是暗蝦密On-Semiconductor)廣告打得較兇,但後來發現很多助聽器大廠都是用嗯插屁NXP)的 CoolFlux DSP 方案。

网友:
你把那些助聽器大廠的名字和嗯插屁NXP放在一起搜尋,幾乎都可以找到雙方合作的新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

求带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哈!找到了。

NxH 是嗯插屁(NXP)的編號!

助听器都是多通道,这个NXP的DSP貌似没看到,功耗怎么样。今天联系了ON的,脾气大。够拽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CoolFlux 很神秘的,網路上除了那張表之外,什麼資料都找不到。@_@!!!

网友E:
我有一个客户专业做助听器的,产品都是出口北美国家,芯片都是美国买的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客户专业做助听器的,产品都是出口北美国家,芯片都是美国买的

    可以引荐下,做方案设计吗

网友:
    方案设计有做哦,可以加她qq:2872806382 微信:139274029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介绍下呢?我怎么搜不到

    安森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森美的

太贵

网友F(2018-04-19):
引用 楼主:
这个安森美需要大量,而且成本很高,一颗芯片就是300以上,最小量就得1000

这种芯片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芯片这么贵?

    是的,国外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