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的孔导进另一个板子后不能使用,求解!!!大佬快来。。

楼主(2018-03-19):
(图片)

网友A:
    没图的也能用吧,你试过是确实不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的也能用吧,你试过是确实不能用么?

    不能用,我试过了

网友A:
    那就是flash 文件有问题了吧,貌似导出的库是会出现falsh问题。。排查下吧,看看是不是都有对应的flash,对应的fsm文件。。库路径设置什么的

网友:
    可能这个孔用了flash做热焊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另存一下。

网友:
    应该是Flash或者Pad的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如果库路径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Flash的问题 ,在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8-05-10):
    重新另存PAD试试

楼主(2019-05-24):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flash 文件有问题了吧,貌似导出的库是会出现falsh问题。。排查下吧,看看是不是都有对应的flash,对 ...

    确实是flash的问题,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