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片找二极管型号,求助,谢谢!

楼主(2018-03-19):
上面的丝印是A4.
求型号,谢谢!

网友(点评):
把图片拉长,旁边不给你参照物,让你们瞎猜,哈哈好坏

网友:
看外觀是有點像但管腳不像,網路上找不到 HUABAN 這家公司,也找不到 MS10-40-G 的規格。

有可能是和脫序八ToshibaCMS10I40A 兼容的產品。

网友:
嗯插屁NXPBAT760 啦!

那個封裝編號是 SOD323

网友:
厉害,就是这个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插屁(NXP)BAT760 啦!

那個封裝編號是 SOD323。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