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切换层面的skill

楼主(2018-03-20):
17.2的录制文件不能使用了,想找一个skill替换scr文件,可以显示outline,stack-up中soldermask_top中的PIN VIA DRC,geometry中的silkscreen_top,soldermask_top,希望可以自己编辑添加任意层。

网友A:
回帖奖励 +1 威望

我写了一个低级的。你试试看。但没加上“stack-up中soldermask_top中的PIN VIA DRC”这个层

网友B:
回帖奖励 +1 威望

自己新建一个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写了一个低级的。你试试看。但没加上“stack-up中soldermask_top中的PIN VIA DRC”这个层

在哪啊,方便发一下吗?151498990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新建一个封装吧。

这和建封装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啊,方便发一下吗?

试一下

790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楼主:
17.2中显示过孔的命令和DRC的命令没有搞定。

网友A(2018-05-16):
引用 楼主:
17.2中显示过孔的命令和DRC的命令没有搞定。

我找到一个新的方法了。应该能实现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一个新的方法了。应该能实现你要的。

什么方法啊?

网友C(2019-03-19):
    回帖奖励 +1 威望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2019-06-27):
    回帖奖励 +1 威望

    VIEW>color views save ,保存color 的文件,可以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 ,等同于s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