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差分线走不出来出现这种错误,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2018-03-20):
    AD走差分线走不出来出现这种错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你的截图里显示的信息不是错误,而是显示了你当前差分线的网络名、各自的走线长度和两者的走线长度差。
    请查看规则里关于差分对的设置,可能是线太宽了,可能是间隙要求太大了,等等,都会导致差分线无法走出的情况。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隐藏的铜皮,阻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