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自动保存的文件在哪里

楼主(2018-03-21):
请教各位大神:1.win10,allegro17.2为什么频繁 出现闪退?
2.allegro17.2 闪退之后,自动保存的文件存在哪个目录下?在文件本身的文件夹中没有找到,已经设置了自动保存的功能。

网友:
闪退后在你的文件夹下面有没有.sav的文件

网友A:
在office的安装目录下。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A:
    在office的安装目录下。

    那个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B(2019-06-17):
    utosave:是否开启自动保存,若需要开启,请将其选中 autosave_dbcheck:自动保存前是否进行dbcheck,选中保存时间可能会长几秒。根据个人情况选择 autosave_name:自动保存的文件名,会先当前pcb目录下生成一个以该名称命名的文件。 autosave_time:自动保存间隔时间,单位分钟。可设置10-300分钟。 设置好各项参数后,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osave:是否开启自动保存,若需要开启,请将其选中 autosave_dbcheck:自动保存前是否进行dbcheck,选中保 ...

    请问,一般软件自动保存之后,保存的路径在哪里呢

网友(2019-11-27):
    在哪里 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