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GA扇出的线乱了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请问BGA扇出的线乱了是哪的问题?0.65间距的BGA

网友A:
自动删除这样子?不像啊
都布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删除这样子?不像啊
都布线了吧

是自动扇的

网友:
把DRC关掉试试,因为有别的器件或是线在那里,它会自动避开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乱的现像,亦或是你把要fanout的BGA移到一个空地,然后再试下看看,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同名网络那里设计规则清零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是我的扇出规则设的不对,导线到过孔的距离设的太大了,导致扇出时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