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PCIE xtalk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8-03-21):
xtalk模型是什么意思,和端接差分电阻有什么区别?书上提了是为了更好的显示噪声和串扰。另外,也注意到了XTALK—tx ami
模型选择的是QCD模型,XTALK—rx ami里书上没有显示选的什么模型。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期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
Xtalk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另外没有说是QCD模型,那个是可以选择的,实例也不是用的QCD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