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一个PM2.5检测的电路

楼主(2018-03-21):
    请问,这个电路每个OUT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呀?

楼主:
    还有加加偏置电压的值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加加偏置电压的值怎么计算的呢

看输入信号啊,你这里面是一个红外,只有正电压没有负电压,那算到0.6以上就成了呀,接收到信号就是正电压,然后放大后就大一点了,要是音频就得在放大器中间了~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红外发射,一个接收,中间是检测物,然后接收光强来判断颗粒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红外发射,一个接收,中间是检测物,然后接收光强来判断颗粒多少,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红外发射,一个接收,中间是检测物,然后接收光强来判断颗粒多少,

    用这个原理,是不是对二极管的发光波长还有特别要求?

网友B:
    就这玩意儿能测PM2.5?醉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詐騙集團啦!重點是還真有人信。^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玩意儿能测PM2.5?醉了~~~

    踢哀TI)詐騙集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踢哀(TI)詐騙集團

谢分享,这个TI的我也看了

网友:
    感觉电路不对吧,R2,R4的分压大概是0.3V吧,然后放大倍数估计在74倍,outB是22V?然后左边红外接收管D1阳极是个0.6V,阴极是个0.6V+V1的电压,这个电压放大多少呢?不知道,应该跟接收管的内阻有关系吧。所以看不懂这个电路

网友(2018-06-10):
完整版本的TI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