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旁边DEPOP什么意思

楼主(2018-03-21):
各位好,请教一下,以下图片中电阻旁边的DEPOP的字样是啥意思?另外两个电阻都是0R的话,岂不是电源和地短路了,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菜英文字典
    DEPOP = Depopulated 不佔據(不上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英文字典
    DEPOP = Depopulated 不佔據(不上件)

好像是哦,谢啦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DEPOP 較少見到,之前在洋人的原理圖看過 NPDNP 的說明,所以知道 Populate 這個字。^_^

网友B:
    还以为是De-POP,audio 去噪声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De-POP,audio 去噪声电路呢

我一度以為是中央去嘻哈的政策 De-Hip-Hop。

网友C:
    不应该是N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NC吗???

洋人的把戲很多!

NC = Not Connected or No Connection 不連接
DNC = Do Not Connect 不要連接
NI = Not Inserted 不插入
DNI = Do Not Insert 不要插入
NP = Not Populated 不佔據
DNP = Do Not Populate 不要佔據
………
雅咩爹 = 不要!
對不起!寫太快了,這句是日文。
不要告訴我們,你在哪裡聽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洋人的把戲很多!

NC = Not Connected or No Connection 不連接

    我们习惯用nostuff ,Intel的CRB一般用empty
    原件增加类似的property,制作BOM时也比较方便哈

楼主:
    我也一般用NC....我去,还有这么多叫法的、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我喜欢雅咩爹。

    热心人!: 5.0
    期待下次看到原理圖,有人在不插件位置旁寫「雅咩爹」。^_^
    热心人!: 5
    @_@|||

网友:
depop是不上件,只是预留接power

网友:
我习惯用NC,原来还有这么多种标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洋人的把戲很多!

NC = Not Connected or No Connection 不連接

狗版主是不是就来一段嘿嘿嘿,防备不及啊

网友(2020-01-08):
    学习了!!!说法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