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器件间距设置20mil以上,表贴器件顶层器件与底层器件重叠会报错,大家有没遇到啊

楼主(2018-03-22):
    将器件间距设置20mil以上,表贴器件顶层器件与底层器件重叠会报错,大家有没遇到啊

网友:
    如果你的封装含有3D内容,那么是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比如,你的顶层贴片元件正好位于底层插件的引脚上。
    如果你的封装不含3D内容,那么请仔细检查你的封装。

楼主:
    顶底层都是贴片器件,只要器件规则设置成20mil,顶层器件与底层器件重叠都会报错

网友:
    你可以把冲突的这两个封装上传上来。

网友(2018-05-27):
    这个还没遇到过,公司都没有3d库

楼主(2018-09-17):
    这个问题发现了,是叠层厚度引起的,高版本的AD板厚与器件间距存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