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焊接问题

楼主(2018-03-22):
这种样子的PTC保险丝(Bourns公司的MF-SM013/250-2),焊接时有方向吗?
三视图如下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保险丝,不过原理上讲,没有方向吧,本质上就是个受温度影响的电阻材料吧

网友:
有种PTC带TVS,那是三脚有方向,你这种不是,随便焊

网友:
长见识了,这保险。

网友(2018-07-27):
PTC保险丝多少度温度会断开?如果我要做到65度,断开电流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