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过来的ALLEGRO怎么生成位号

楼主(2018-03-22):
如题,从pads转过来的allegro,只有线路,铜皮等,怎么生成位号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急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导网表。。。。

重蹈网表,后面的器件要一个一个替换吗?

网友B:
处理下封装:焊盘名称,阻焊和钢网,封装各层refdes文字添加。如果有skill工具就可以批量处理,十几秒就整个库都搞定了,如果没有就得一个一个手动去搞了!封装处理好之后就将库更新到PCB上去就OK了,如果担心转过去的网络掉了或有些器件丢了最好更新下网表,一般如果器件的位号和网络命名中都没有allegro中认为是非法字符的,导过去器件和网络是不会丢失。如果有那就会丢失,比如,有个器件的位号为C*1,其中的*这个字符就是非法字符,那么转过去C*1这个器件连同它pin脚上的网络就会丢失;至于如果是Power Logic的网表可以使用skill转换为allegro第三方网表直接调入allegro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下封装:焊盘名称,阻焊和钢网,封装各层refdes文字添加。如果有skill工具就可以批量处理,十几秒就整 ...

已经整理好库了,要怎么搞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整理好库了,要怎么搞呢?谢谢!

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不懂就加过了!

网友:
最好是重新导网表,这样会安全很多

网友:
主要是路径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路径下,然后在ALLEGRO里面指向该路径,位号就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