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库

楼主(2018-03-22):
如何合理科学系统的创建自己的AD库?求大神知道(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是一个项目一个库

网友:
一开始没几个器件的时候,就一个原理图库,一个PCB库;后来东西越来越多,就直插一个库,贴片一个库;再后来一又多了一些……又多了一些……于是我也凌乱了……

网友:
原理图按Vendor建,layout库留一个就够了,很多是重复的。

网友:
有个加拿大老外用数据库形式  后来我加载了半天  电脑卡半死于是就放弃了

网友A:
建议使用Access管理自己的AD库.使用Access后,每条记录表示一个元件.记录(元件)中主要包含3个部分:

  • 元件的原理图符号.
  • 元件的Footprint.
  • 元件的其他描述.比如 生产商,生产商料号,描述,内部编号,datasheet连接等等.
这样做的好处是:
  • 方便管理.用Access管理库,使得元件与SCH symbol,footprint 相对的独立.一个SCH库和Pcblib库就可以存放所有的符号.
  • 不容易出错.每个元件都有单独的信息和对应的footprint,做原理图的过程中只是调用已经确认的元件而不需要重新加入footprint和信息.
  • 重复利用,效率高.很多元件的SCH和footprint的是一样的,只是描述不一样(比如电阻).对于此类的元件,只要COPY相似的记录,修改描述部分就可以快速创建新的元件.

举个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Access管理自己的AD库.使用Access后,每条记录表示一个元件.记录(元件)中主要包含3个部分:
  • 元 ...
  •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2018-05-10):
    有没有人分享下用access如何建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