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evx2.2怎么打开ee7.9.2的pcb文件?

楼主(2018-03-23):
请问eevx2.2怎么打开ee7.9.2的pcb文件?

网友:
直接打开不行吗?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就安装高版本的

网友:
    直接就能打开

网友:
    直接打开啊

网友:
    直接能打开但是会损坏文件

网友(2018-05-03):
    能问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直接就可以打开,高版本软件可以直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低版本软件无法打开高版本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