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23):
如何科学合理系统的建立自己的封装库。

网友(2018-09-10):
分类要做好,不然就乱套。命名规范

网友:
    # H0 k, g1 f9 j4 Y% |分类要做好,不然就乱套。命名规范 ,命名规则要统一,不能卵用

网友:
    分好类呀,比如连接器的全加上CON前缀,麦克的全加MIC前缀,自己定个标准,后面就好找封装了

网友(2019-05-12):
    根据器件类型进行分类,让后更具不同的类别放不同的文件夹,便于管理

网友:
    先建立原则,再按照不同需求分类。

网友(2020-04-14):
    先分成几大类,然后几小类,命名规则要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