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丝印检查DRC 功能在哪?

楼主(2018-03-23):
请教大家,allegro有各种DRC功能,但没有看到丝印检查的功能,比如检查丝印是否压到焊盘,丝印是否重叠等。网上吴斌川博客中提到了 silkscreen DRC 功能,但我的软件中没有找到,我的是16.6版本。希望大家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17.2的应该有。。。要么SKILL

    ztt

网友:
    skill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skill吧,或者17版本的有加入这个功能了,16是没见过有这个功能!

网友:
    软件本身不带这个功能的

网友:
    没用过  从始至终都是肉眼扫描...

网友:
    没有这个规则。

网友:
    16.6 的版本 没见过这个功能。像楼上一样 ,都是导出Gerber,在CAM350  中看的。有问题再调整,比较费劲。

网友:
    没用过17.2,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16.6是没有的。

网友(2018-05-03):
    17.2也没有这个功能,都是自己检查的~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A:
    17.2的应该有。。。要么SKILL

有16.6可以用的skill吗,求发我邮箱871794832@qq.com,论坛新人什么都下载不了

网友:
    我也是看到他的博客,找不到丝印检查的功能,刚好搜索看到楼主了

网友B(2020-10-24):
    我的就有呀。17.2  S063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有呀。17.2  S063

为啥我的没有呢??17.2,是选择哪个模式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