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x的端接电压VTT为什么是VDD/2而不是VDD?

楼主(2018-03-23):
如题,DDRx的VTT为什么是VDD/2而不是VDD,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期待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高低电平是有要求的,如果拉到vdd那么没办法判断01,而且功耗太大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电平是有要求的,如果拉到vdd那么没办法判断01,而且功耗太大

SSTL规定是高于VDD/2为1,低于为0,但是仅仅在阀值位置能起到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STL规定是高于VDD/2为1,低于为0,但是仅仅在阀值位置能起到作用吗?

功耗打了一倍

楼主(2018-11-16):
这个问题目前理解到以下阶段了:实际在DDR1-3使用的都是SSTL电平,其终端电压为VDD/2,其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寄生引脚电容和I/O终端功耗,并且即使在VDD电压降低的情况下也能稳定工作。DDR4使用的是POD(Pseudo Open Drain,伪开漏)电平标准,其终端电压使用的是VDD,有资料显示器功耗更低(高电平时电流较小或几乎没有),既然使用VDD功耗更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使用?

网友B:
DDR4就是拉到VDD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4就是拉到VDD

是的,我的疑问时“既然使用VDD功耗更低,为什么不一开始从DDR1就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疑问时“既然使用VDD功耗更低,为什么不一开始从DDR1就使用?”

我猜想与芯片的制程工艺有关。你用DDR1上拉到VDD,片子还能工作吗?功耗会不会变小?有没有条件实验一把

网友(2019-01-04):
DDR3 把VDD 分为VTT 和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