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x转usb芯片

楼主(2018-03-23):
大家好 ,有谁知道aux转usb信号的芯片, 或者有知道供应商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 什麼樣的 AUX Port?網路上說 AUX 有人拿來接 Audio,也有人拿來接 UART。
  • 要轉什麼東西?Audio 轉 MP3(類似錄音功能)或是 UART 轉 USB Virtual COM Port(當 Console Port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什麼樣的 AUX Port?網路上說 AUX 有人拿來接 Audio,也有人拿來接 UART。
  • 要轉什麼東西?Audio  ...

  •  估计是USB type-C的AUX,踢哀大把的是,你给上点狗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什麼樣的 AUX Port?網路上說 AUX 有人拿來接 Audio,也有人拿來接 UART。
  • 要轉什麼東西?Audio  ...

  •  MP3音频接口 。  把AUX音频信号转成USB接口 可以读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3音频接口 。  把AUX音频信号转成USB接口 可以读取

    USB-C有标准的AUX接口,但是要被主控芯片识别,识别信号是CC1/2,这样,当麦克风耳机接上去之后,主控芯片要知道你的设备是音频,这样,音频左右输出就会自动连接SBU1/2线上。
    还是等狗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C有标准的AUX接口,但是要被主控芯片识别,识别信号是CC1/2,这样,当麦克风耳机接上去之后,主控芯 ...

    这样也是个办法 我是想做个U盘大小的产品 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不知大家有么有合适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是个办法 我是想做个U盘大小的产品 不知道用什么芯片 不知大家有么有合适的方案

我想了一下,USB 爽卡Sound Card)應該是最直接且普及的方案吧!

樓主可以造訪 C-Media 的網站︰

https://www.cmedia.com.tw/products/USB20_HIGH_SPEED

网友(点评):
狗狗,你的狗粮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一下,USB 爽卡(Sound Card)應該是最直接且普及的方案吧!

樓主可以造訪 C-Media 的網站︰

狗粮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