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元件编号大小时出错

楼主(2018-03-23):
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在编辑网络编号字体大小时,软件出错。请指点一下,跪谢。

网友:
属性那里要选择参考编号

网友:
打下补丁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用英文版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楼主:
是的,使用英文就不会这样。

网友(2018-05-11):
这个是必须板子里面的编号同一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