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3-23):
    本人愚笨,想实现USB的正反插接都能实现充电和通讯,不知道线路该怎样设计,特向各位大神请教!
    大致的意思为4个pin脚无论,正面插进去,还是旋转180度旋转插进去接触都可以识别。

    模拟开光切换

    模拟开光切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學 USB 3.0 管腳安排反向對稱就行。

网友A:
    管腳類似這樣的安排,正反面都能工作!

USB 3.0 Type C Connector

网友:
    和超级狗一样啊,TYPE C 了解一下~~

网友:
    type C 居然这么多管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腳類似這樣的安排,正反面都能工作!

USB 3.0 Type C Connector

这位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怎么用USB2.0的接口实现正反插的设计

网友C:
    可考虑用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实现切换,如宏发的HFD4/5-L ,USB电源输入接继电器线包及动点,定点交叉后输出。D+ D-也样实现。当然你也可用GH44x系列的双向模拟开关实现,这需要搭接电路试验。不过模拟开关不适用应电源的切换,带不起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位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怎么用USB2.0的接口实现正反插的设计,

用二极管啊~~~再说了,USB2.0反插有啥意义??防傻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二极管啊~~~再说了,USB2.0反插有啥意义??防傻瓜?

大神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不想做防呆,两边插进去都可以实现充电和数据传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考虑用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实现切换,如宏发的HFD4/5-L ,USB电源输入接继电器线包及动点,定点交叉后输出 ...

    数据线相对好实现,现在就是需要电源也要反插,要不只实现数据反插,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用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就是实现电源的反插,利用的就是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线包电流的不同进行切换的原理

网友:
    首先设计电源正反插的功能实现,然后根据不同的电源流向打开相应的数据流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腳類似這樣的安排,正反面都能工作!

    USB 3.0 Type C Connector

    理解楼主的意思,可是我们的设计,母座上是圆形顶针,不能做到两面插,所以只能在线路上做文章!

网友E:
    这么做的意义呢?你是担心有公司做的USB线 是反的,不能用在你们的设备么?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哇!傑出貢獻獎耶~怎麼弄到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做的意义呢?你是担心有公司做的USB线 是反的,不能用在你们的设备么?

为的是装B,两个方向都可以插进去充电,高大上啊!你不会觉得很神奇吗?

网友:
    问题USB反着插也插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的是装B,两个方向都可以插进去充电,高大上啊!你不会觉得很神奇吗?

    问题USB反着插也插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USB反着插也插不进去啊

自己设计的插座怎么会插不进去,只是一条线缆而已嘛

    插头

    插头

网友F:
    参考Type C设计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Type C设计呗

我的USB只有只有一个接触面,不能正反,怎么参考?

网友:
    就是用type-C的 USB接口啊 但是有个问题需要注意 如果是母座 则板厚无要求,但是如果是公头的话,PCB板子厚度为0.8mm

    USB TYPE C 3.1母座夹板间距0.8MM

USB TYPE C 3.1母座夹板间距0.8MM

网友G:
    哦 仔细看了下 你们的插头插座都是非标件 这样就不是USB啊
有一种办法可以参考,楼主可以参考苹果手机的Lighting接口 也是正反插 母座上只有一排接触的 但是插头必须是双面的 且关键点是插头两面的信号是镜像关系!

    Lighting接口

    Lighting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 仔细看了下 你们的插头插座都是非标件 这样就不是USB啊
    有一种办法可以参考,楼主可以参考苹果手机的L ...

    谢谢您,可是我们的设计公头和母头都是双面接触的,不能在结构上做文章,只能通过线路识别达成切换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可是我们的设计公头和母头都是双面接触的,不能在结构上做文章,只能通过线路识别达成切换才行。 ...

    那你通过模拟开关实现了么?

楼主(2018-04-22):
引用 网友G:
那你通过模拟开关实现了么?

    模拟开关只能实现数据口的转换,但是电源端的转换现在还没实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只能实现数据口的转换,但是电源端的转换现在还没实现

如果是电源的话应该不是很难吧,将电源做一个整流桥的处理就ok。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电源的话应该不是很难吧,将电源做一个整流桥的处理就ok。

这样就可以么
如果对电源电压降有要求,可以选用几个管压降比较低的肖特基二极管。

    H桥

    H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可以么
    如果对电源电压降有要求,可以选用几个管压降比较低的肖特基二极管。

现在就是用这种办法验证,压降太低会有充电充不满的问题。应该要升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