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修改textBlock不成功

楼主(2018-03-23):
如题,想把板子上所有不是block 1的丝印都改成block 1,实际上却没有修改成功。出问题的代码如下,有高手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setq(allsym axlDBGetDesign()->symbols)
  foreach(symbol allsym
              text= axlDBGetAttachedText(symbol)
              txt = nil
             foreach(find text
                           if(find->layer == "REF DES/ASSEMBLY_TOP"  then
                            txt = find
                             )
                       )
          if(txt != nil && txt->text != nil then
          println(txt->textBlock)
            if(txt->textBlock != "1" then
            println("textBlock  not eql 1")
            txt->textBlock = 1
            println(txt->textBlock)
              )
            )
              )

打印函数的位置输出如下,说明字号并未由23改成1
"1"
"1"
"1"
"1"
"1"
"1"
"1"
"1"
"1"
"23"
"textBlock  not eql 1"
"2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弄了两天,依然没找到答案。附上源码,跪求大神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源代码

楼主:
    已解决:axlDBChangeText(txt nil 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axlDBChangeText(txt nil 1)

    补充一下,16及以上可以使用axlDBChangeText
    15版本只能先获取text的数据,然后用axlDBCreateText新生成一个,再删除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