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问题

楼主(2018-03-24):
请教AD高手,在画原理图时经常把两个 net 直接相连,比如 AGND , DGND 等虽然在原理图中有定义,但是最后直接相连到了 GND,这时有个问题,直接相连后的 net 名字我想定为 GND,但是软件自动分配为 DGND ,这个要怎样修改过来?感谢大神相助,谢谢。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是地分割单点连接的问题,通常解决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原理图中不体现,在进行layout的是后单独著名AGND需与DGND进行短接,进行单点连接。
    第二种是在原理图上追加一个原理图库,与之相对应的PCB封装库是两个PAD重叠在一块的器件,在配置面进行表层短接或者多层短接。
    原理图上若两个信号直接连接的话会,软件会自动采用其中一种信号进行定义整个的net!
    希望这些可以帮到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是地分割单点连接的问题,通常解决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原理图中不体现,在进行layo ...

    感謝大大的指導,小弟是AD初學者,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是地分割单点连接的问题,通常解决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原理图中不体现,在进行layo ...

谢谢回复,现在原理图已经画完了,不想再增加元器件了,就是软件自动分配的 net 名可以改过来吗?。。

网友(2018-05-31):
    可以,在PCB中全局选择你需要更改的NET,然后直接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