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自由测量距离怎么测?

楼主(2018-03-24):
pads9.5自由测量距离怎么测?是从任意一点开始到任意一点结束,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快捷键“q”就可以了。

网友:
快捷键q可以实现啊

网友:
在自由测量模式测量时右键下拉菜单可以选择为任意点

网友:
    Q+Enter,就可以了

网友:
    将栅格设小,再用无模命令 q键。

网友(2018-05-11):
    各位回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