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5V电源会变成Xnet?

楼主(2018-03-25):
(图片)

网友A:
相关阻容赋模了呗,取消模型即可,然后给电源添加个电压值,赋模时电源就不会变成x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阻容赋模了呗,取消模型即可,然后给电源添加个电压值,赋模时电源就不会变成xnet

好的,谢谢。。
取消模型是不是这个界面?

是把跟5V电源相连的Xnet上的电阻电源都删掉模型,然后给5V电源赋值,然后再重新分配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阻容赋模了呗,取消模型即可,然后给电源添加个电压值,赋模时电源就不会变成xnet

我试了,成功了,谢谢!!!

网友:
    错误的添加了模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