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 PCIE SWITCH 调试问题

楼主(2018-03-25):
IDT PCIE SWITCH 调试问题
使用89PES3T3,cpu是MPC83XX,通过X1的PCIE接口扩展,一分二。目前,在vxworks下只能找到SWITCH 的upstream 的device ID和wendor ID ,downstream的找不到,
时序,复位,参考、clk已测试,应该没有问题。已联系过厂家,采用eeprom模式,修改勘误表中的寄存器错误,无改善。
不知如何继续定位问题了?

楼主:
附件是、sch

291.1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威望 -5

图纸

网友A:
无解啦!如果IDT不提供vxwork驱动,你自己玩半年也玩不出来。你这样的方案设计把FW工程师给难死
我曾经试过linux驱动,一样找不到downstream, 开发板只提供x86/windows driver。当然,我只是开发板试验而已,还没有去lay板,一看不行,赶紧换pci-e转USB3.0,速度一样的快,还是USB省心。

网友:
在WINDOWS下可以实现吗?

楼主:
这种设计方式没法再WINDOWS下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啦!如果IDT不提供vxwork驱动,你自己玩半年也玩不出来。你这样的方案设计把FW工程师给难死
我曾经 ...

VX的驱动下不行,linux下也不行。下行设备是pcie接口,没得选

网友B:
IDT 有个调试软件工具PCI Express® BrowserI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VX的驱动下不行,linux下也不行。下行设备是pcie接口,没得选

这个基本还是硬件和配置问题,和驱动没关系,基本主流的os都会自带p2p的driver,我以前n多客户都在vx下用pcie switch,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T 有个调试软件工具PCI Express BrowserI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试过,不能生成cfg文件,后来IDT支持给了这个cfg,生成的bin配置文件,下载后现象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基本还是硬件和配置问题,和驱动没关系,基本主流的os都会自带p2p的driver,我以前n多客户都在vx下用 ...

大哥一定是FW高手,我用linux装驱动确实找不到下行设备,但是换了IDT的PCIE-USB3之后,马上就认出来了,不知道您说的p2p驱动是哪个版本的linux,我用3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一定是FW高手,我用linux装驱动确实找不到下行设备,但是换了IDT的PCIE-USB3之后,马上就认出来了, ...

不会啊,我没跳过2.4之前的,2.6后的我确定一定都会有。你是怎么看有没有downstream的,lspci吗?

楼主:
调试过程 IDT PCIE Switch 89HPES3T3ZB 调试记录

网友:
除了pericom的我不太了解,其他几家pcie switch厂家的技术支持好像都不怎么样,何况IDT这样只维持老产品的。。。

网友D:
我们也没搞出来 后来换方案了

楼主(2018-05-03):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没搞出来 后来换方案了

换什么的方案了?

网友(2020-01-07):
    有东西竟然下载不了.....

网友:
    IDT 芯片有bug,建议换一家吧

网友(2020-03-12):
    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