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7de1018a56b94060f756f22e242fa931","traceid":"1a1c711217618791931818951e70a6","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8-03-30):
只做限浪不做电压反制那是没办法的

网友:
你只是简单并联在一起的话,电路分析来讲会产生倒流,不但达不到1+1=2 更可能1+1<1; 楼上有说了可以加二极管防止倒流;
你这样做本来是想1+1>1的,但简单处理达不到的; 还不如只用一个电源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还有耗电量较低不用DC的情况,我想保留VBUS可以吗

USB供电的话,负载较大时,会出现无法识别的风险

网友(2018-06-07):
路过的必须留个印,代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