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80芯片

楼主(2018-03-26):
    有人用过AD7180这个芯片没有,我用这个芯片,视频很不稳定,很容易受到干扰,不知道是电路板布板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模拟部分,好好查一查ESD有没有保护好。

网友:
    要查看设计图,高速信号处理

网友:
    原理,PCB 设计都好好检查下

网友:
    这样的事儿 先找原厂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ADV7180吧  核对下原理图,ADI官网有,注意电源纹波、去耦、Loop Filter 、晶振等部分。 ADV7180.pdf (2.17 MB, 下载次数: 9)

网友:
    慢慢查,等你的结果。

网友:
    原理和PCB设计都可能有问题,好好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