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倒车雷达的大哥请教一下吗

楼主(2018-03-26):
手上有个项目需要超声波测距,请问有做过倒车雷达的大哥吗,目前网上的方案GM3101 和 CX20106A都比较老了,不知道目前市面上的倒车雷达都是什么方案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一下TI的毫米波雷达芯片,应该可以帮到你。

楼主:
    网上找了很久,发现超声波测距基本上都不用集成方案了,都是用单片机做主控,运放做放大检波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很久,发现超声波测距基本上都不用集成方案了,都是用单片机做主控,运放做放大检波电路

    哈哈,是不是因为这样成本低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TI的毫米波雷达芯片,应该可以帮到你。

你这是豆腐做成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