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完整性的回路电感

楼主(2018-03-28):
看电源完整性资料,有看到要减小回路电感,回路电感的影响是啥,谁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就是电流从输入进去,过MOS管,然后过电感,然后再负载,电流再通过地回来,这个大回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流从输入进去,过MOS管,然后过电感,然后再负载,电流再通过地回来,这个大回路越小越好~~

信号或者电源的回路越小越好我是理解的,回路小电磁发射的就小,但回路电感指的就是(类似于)整个回路所构成的单匝的线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流从输入进去,过MOS管,然后过电感,然后再负载,电流再通过地回来,这个大回路越小越好~~

整个回路有MOS管,如何测量电感量呢?

网友B:
迴路電感(Loop Induc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迴路電感(Loop Inductance)

狗大,恕我愚钝,减少回路电感是为了减小电磁发射吗?还是其他?能否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 減少電輻射干擾EMI
    對!
  • 減少 UndershootOvershootGround Bouce……對訊號完整性Signal Integration)的影響。
    也對!
  • 淨化環境、增進全人類的福祉。
都對!
  • ……………
    …………
    ………
……

网友:
回路长度 回路面积

网友:
看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第6章就理解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减小过冲,振铃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