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画原理图如何画在A4纸上啊?

楼主(2018-03-28):
以前用protell99画图,很大的图都可以挤在一张A4纸上,现在用orcad画,感觉就是画不小,只好画在A2的图纸上,但是我只有A4打印机,打出来以后像素太低了,直线都变成了点点。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A:
把part的引脚长度改小,引脚间距变小、外形框也变小呗,同样大小的图纸,既然protel能画的下,orcad也能画得下才对的

楼主(2018-05-05):
引用 网友A:
把part的引脚长度改小,引脚间距变小、外形框也变小呗,同样大小的图纸,既然protel能画的下,orcad也能画 ...

你是说把原理图库器件一个一个改一遍,改小一点,短一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