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锁相环求助

楼主(2018-03-28):
就是我的锁相环电路这样的时候,还锁得好好地:
但是我往图中标记的地方加了后级电路后,锁相环就失锁了,求助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9-01-02):
图中也没描述加了什么样的后级,后级输入阻抗多少?
估计原因:
楼主采用了理想的器件,直接在射频信号线分叉,会导致阻抗匹配等问题,产生的反射使VCO输出的信号相位发生变化?鉴相器电荷泵也会输出错的误差信号?
猜的啊。
如果猜对了,那就要用功分器代替分叉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