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快速选择非45度机构图

楼主(2018-03-29):
有时候客户提供的板型dxf角度是非45度/90度的,如何让它旋转特定角度??如何测量,如何操作?

网友A:
使小格点和0角度自由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小格点和0角度自由旋转

可否以某一点不动来旋转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小格点和0角度自由旋转

可否输入某一角度旋转整体?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否输入某一角度旋转整体?

求高手

网友:
    slope = axlLineSlope(seg->startEnd);获取目标线段的斜率
    if(slope then
          if(slope >= 0 then
                angle = atan(slope) * 180.0 / Pi
          else
                angle = atan(slope) * 180.0 / Pi + 180.0
          )
    else
          angle = 90.0
    );转换成角度(0<=angle<180.0)
    axlTransformObject(objs ?angle tar_angle - angle ?origin originXY);根据旋转中心originXY,旋转相差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