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如何选型?

楼主(2018-03-29):
    这个压敏电压和后面的电压有啥区别?
我看这个规格,我怎么感觉后面的可以替换前面的,比如470能否替换390

网友:
    应该说前面的是规格电压,触发条件,后面的是在线常态电压,有本质区别,是否可代换应该是看电路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很好

网友:
    我的理解是:比如第一个1ma下电压为18V,最大连续电压是AC11V,DC 14V ,冲击电压36V ,电流10A,最大冲击电流是1000A 。那么当你电路工作在12V的时候,你可以选这个器件。因为常态连续式14V啊,12V可以正常工作,突然来个冲击电压比如25V,那么可以把电压限制到18V。18V可能不会引起后续电路损坏。但如果你选择表格中的第二个,那么电压就被瞬间限制到22V。22V就可能把后续电路烧了

网友:
    并不是,比如对比下470和390的压敏电压,470的典型值在47V,而390在39V,此时究竟用哪一个就需要看你的使用场景了,比如需要当电压高于39V就工作钳位,那么很显然不能用470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