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同网络多点对内等长

楼主(2018-03-29):
差分同网络多点对内等长,eg RJ45到ESD再到变压器  想对该差分做RJ45到变压器的对内等长 在设置对内等长时 该网络会自动出现 RJ45到ESD 及ESD到变压器的对内等长  如何删除不需要的该对内等长 只保留RJ45到变压器的对内

网友A:
    给ESD器件创建模型,建立Xne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ESD器件创建模型,建立Xnet即可

如何创建模型 建立Xnet  只会给排阻  电阻  电容建立X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创建模型 建立Xnet  只会给排阻  电阻  电容建立Xnet

你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建立Xnet吧,你提取拓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pair

pin  pair可以绕等长 但是 差分对内 设置的那报错不在误差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  pair可以绕等长 但是 差分对内 设置的那报错不在误差范围之内

    这样的就建立Pin pair,提取对应Pin Pair 建立新的的等长组。

网友:
    Pin pair足够解决      建立相应的等长组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