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库导出问题(八层板导出,DRA就有八层)

楼主(2018-03-30):
请教各位大虾:
     最近在别的板上导出PCB库的时候发现,你从哪个板上导出,导出来的DRA文件层数就跟PCB层数一样。我要使用此封装还得一个一个的去删除其内层,有没有个地方可以设置导出的时候不要内层。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

    ???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删除

刚试了下有的不删除可以直接用,有的必须把内层给删掉才能放进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用的,我都要没有删掉过,都是拿过来就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有的不删除可以直接用,有的必须把内层给删掉才能放进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可以看看不可用的封装有什么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不可用的封装有什么特点

    当时没留意,后面想去复现也找不到那个封装叫啥名了,下次碰到了特别关注下,谢谢你!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没出现你这种问题。

网友C:
    估计要叠层一致才能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叠层一致才能直接使用

不会有这种要求,我每次導出来用在哪里都可以,

网友:
    其实不用删除的,板厂知道的。不过您也是为了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叠层一致才能直接使用

    大部分可以直接使用,就有时候碰到一两个需要叠层一致才能使用或者需要把内层删掉才可以使用

网友:
    没碰到过,都是直接调用的

网友:
    直接导出来用就好

网友:
新建一个板子(两层板),把这些带着多层信息的dra全部放进去,在全部导出即可。

网友:
    你说的完全不存在

网友:
    不用删除应该没事,删除是因为洁癖

网友:
    因为在建焊盘的时候,DEFAULT INTERNAL的层面设置,会应用在所有未定义过的内层;包括pcb上的单位,层面等设置,都会保留在导出的零件库里
    最好的方式就是,保留好原始的封装库

网友:
    能单独导一个器件的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