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中如何根据结构进行元件精准定位放置?

楼主(2018-03-30):
请教一下大家,在allergo中如何根据结构进行元件精准定位放置?比如图片中的元件要定位在DXF指示的位置上。

网友A:
    算坐标,没毛病

网友B:
    定位PIN中心,像这种没有所谓的中心需要算,
其实也可以变通下,起点snap左边线的中心画一横线到snap右边线的中心,然后器件PIN对齐snap到新画的线中心
    如果只是一般的结构,就放那个地方就好了的,不需要很准确,没必要对坐标
    如果要精确的,这种的最好问结构要圆圈的1pin比较容易做,要不你会发现,对每个管脚结果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坐标,没毛病

这是个办法,有没有更简单粗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PIN中心,像这种没有所谓的中心需要算,
    其实也可以变通下,起点snap左边线的中心画一横线到snap右边 ...

    嗯,暂时也只能这样做了。结构上画圆的话就比较好定位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snap端点然后在右移下移到中点

网友:
    1.右键snap;

2.对丝印框算坐标;

3.skill工具自动对位或自动计算坐标点;

方法多种多样!

网友:
    中间是圆就很简单粗暴,这种算坐标,或者对丝印框

网友:
    让结构画圆或者在中心画十字都可以。从规范上规定好结构图输出文件的标准

网友:
    用snap,或者画辅助线再snap

网友:
    算坐标  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自己在DXF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