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导出使用的封装列表

楼主(2018-03-30):
    因为库里面一个part可以有多个封装,所以想列出一块PCB里面使用的封装列表
谢谢!

网友A:
    用report writer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eport writer试过吗?

工具是这个,需要知道导哪些名称的信息出来,例如Tcomp、Tshape

网友A:
    导出PCB 的emn文件,也可以看到所有器件所使用的cell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PCB 的emn文件,也可以看到所有器件所使用的cell信息

    好的,谢谢啦!

楼主(2018-05-27):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

File->Export->IDF,Board选择存为*.e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