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导不出网络表

楼主(2018-03-30):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这个电解电容封装,使用在原理图中,就是导不出网络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看它报什么错误了,原理图就一个符号,理论上来说(不规范做)随便整个符号就行  封装整个名

你是不是有什么非法字符啊???

网友:
你電解電容封裝名字裡有什麼非法字符啊 (就是那個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