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平台关机关不彻底问题

楼主(2018-03-30):
如图按键按下后PWR_EN正常2点几V,MP1495由8.4V转5V给PMU,开机后PWR_HOLD拉高保持开机状态。
但是关机时偶尔出现PWR_HOLD能马上断电,但是PWR_EN由2.4V慢慢降到1.9V然后再降1.2V左右最后至0,
以致MP1495输出5V也是慢慢从5V降下来。大部分板子正常是直接降下来的。PWR_EN没有再接其他地方,
BAT54C换成两个独立的二极管也还会出现。50PCS有出现3-4PCS会这样,并且这3-4PCS也是偶尔出现。
问下大佬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MP1495 EN Pin Notice

网友:
    R169 ,R86 ,R201 值同时缩小为原来 1/1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495 EN Pin Notice

    版主怀疑刚按下时电压超过6V把EN脚永久破坏了?刚按下时电压确实超过6V了

    热心人!: 5.0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怀疑刚按下时电压超过6V把EN脚永久破坏了?刚按下时电压确实超过6V了

    不確定是不是這問題造成的,只是找到一個超出芯片建議規格的地方。

    根據建議最好 R169 > 20K。

网友:
    An internal 1MΩ resistor from EN/Sync to GND allows EN/Sync to be floated to shut down the chip.

    R201 並不需要,MP1496 CE 管腳有內建下拉電阻。

网友A:
電平緩慢消退的問題可能來自於 PWR_HOLD 關機時的特性。

可以觀察  R86PWR_HOLD 關機時的電平變化(應該會差一個二極管的壓降),如果一致的話表示問題並不在 MP1495EN 管腳,但問題可能也更複雜了,需要追查為何 PWR_HOLD 關機時會有這樣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平緩慢消退的問題可能來自於 PWR_HOLD 關機時的特性。

可以觀察  R86 前 PWR_HOLD 關機時的電平變化( ...

同时侦测PWR_HOLD和PWR_EN电平变化,出现异常的时候PWR_HOLD是马上降下来的,但是PWR_EN变化很缓慢(完全降到0V需要十几秒

网友A:
    樓主,我發現一個疑點。

VCC_IO 和 PWRON 是幾伏的訊號?

高電平時關得掉 Q34 的 8.4V 嗎?

网友:
    OD 門控制 PMOS 管: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eee042d0

网友B:
    问一下楼主,K4这个开关,松开后是否自动弹起处于断开状态? 在开机后工作时,是否检测开关被按的状态后就关机? 若是,可以修改程序来试一试。等待这个开关松开后,再给PWR_HOLD低电平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我發現一個疑點。

VCC_IO 和 PWRON 是幾伏的訊號?

VCC_IO 和 PWRON 是3V。
    开机后轻触按键的第2脚电压不可能比3V低,实际测量电池7.7V时,按键的第2脚有7.3V左右, 这里确实容易出现关不断情况,版主有什么改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K4这个开关,松开后是否自动弹起处于断开状态? 在开机后工作时,是否检测开关被按的状态后就关 ...

轻触按键  马上断开
现在也是这么断电的

网友:
    先修改程序试一试吧。检测到关机按键后,等待按键松开,松开50~100毫秒后,再给PWR_HOLD低电平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_IO 和 PWRON 是3V。
开机后轻触按键的第2脚电压不可能比3V低,实际测量电池7.7V时,按 ...

    把PMOS换成三极管开关电路试试

网友:
建议监测异常情况下的PWR_KEY和PWRON处的电压,怀疑MOS管没有完全关断造成的。或者增大R169电阻试试

网友B:
1. R169 换成51K的,以保证MP1495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2. 若遇到PWR_EN电压缓慢降低时,量一下PMOS管的第3脚的电压,以确定PMOS管是否关断。
3. 若PMOS管关不断,可以考虑换个同型号PMOS管或其它厂家的PMOS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169 换成51K的,以保证MP1495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2. 若遇到PWR_EN电压缓慢降低时,量一下PMOS管的第 ...

按照版主您的建议1,改大后保证EN脚在6V以下了;
2,翘起R169来测PMOS的3脚,测了几十次都是直接从8.12V(电池此时8.12V)降到0.6V再降为0V的,速度也很快1秒左右。
3,但是一断接上后面的BAT54C后,经常出现3脚从2.8V慢慢降得情况,导致后面PWR_EN降得很缓慢,达到十几秒。也就是说按了开机后,3脚竟然有2.8V,测量此时G脚7.82V比8.12V小0.3V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1. pwr—hold不用二极管,用电阻隔,在关机的时候,软件上PWR_hold应该有个下拉的动作,如果用二极管,这个下拉的动作失去了作用
   2.长安关机的时候Q34是导通的,按键松开,Q34的G极是悬空的,可能让Q34处于一个@#¥状态,因为C347没有放电回路,所以这个位置要加一个电阻倒地,或者不要这个电容

网友:
應該是 EN 管腳上的電荷放電路徑被二極管給阻斷了,只能透過外部的 100K 和 內部的 1M 下拉電阻放電,所以電平消退的速度緩慢。加上關機前按 Power Key,電池 8.4V 又再度對 EN 管腳充了一次電,所以讓這個現象變得更嚴重。

网友:
PWR_EN的示波器波形能否提供下

网友C:
    最后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咋解决的

    按照Aubrey版主说的,把PMOS管改为三极管开关方式,再也没出现了.

网友:
    感谢分享,公司是做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