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设置变更不能立即生效,要重启才可以生效

楼主(2018-03-30):
求教各位大神,我在orcad里面做以下操作:更改纸张大小、更改格点是否显示、更改标题栏的相关设置等操作,点确定后不能立即在当前打开的文件里面生效,必须关掉软件再重新打开才可以生效,比如我讲A4纸更改为A3纸,确定后还是A4纸,关掉软件重新打开后变为A3纸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立即生效应选用option下方的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

热心人!: 5.0 支持!: 0.0
热心人!: 5 支持!: 0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真的可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即生效应选用option下方的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

搞的我一直以为我的版本有问题,或者说是破解不完善导致的,郁闷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