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FPC电流设计

楼主(2018-04-01):
大神,有谁做过这个需求吗,有的请指教下,多谢

网友(2019-03-28):
1. FPC 端口处的0V 网络是以走线的方式连接到GND铺铜区域的。这个线宽决定了回路载流能力,比如说成品铜厚HOZ, 线宽10MIL, 载流能力约为125ma;
2. 熔断电流,我的理解是,当线路上加载4A电流是,由于导线发热,要求在1S中内,将导线烧断--或称熔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