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自動產生一大筆零件的psm & device file

楼主(2018-04-02):
各位大大,
我現在整理舊零件庫,遇到棘手的問題.
零件檔案只有dra, 沒有psm檔以及device, 若以手動方式要產生這2個檔案.
我能想得到的方式就是一個檔案開啟後,save &create device file一次,
以產生psmtxt.
但是若有500筆零件檔只有dra, 沒有psm檔以及device.
不就要做上述手動產生檔案方式500,
想請教各位是否有skill file或是有甚麼內部指令可以像批次檔一樣,一次自動產生500 筆零件的psm &device file.

网友:
有,写个小程序即可

网友:
发出来,我帮你搞定!

网友:
    给你四个skill函数,你自己研究下
    files = getDirFiles();获取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及文件夹,然后筛选需要的格式
    axlSetVariable("noconfirm" t);关闭确认窗口;axlSetVariable("noconfirm" nil);开启确认窗口
    axlSaveDesign(?design axlCurrentDesign());保存档案,这种方式只会生成dra,psm和txt需要下面的指令生成
    axlShell("replay create_symbol_device.scr");重播录制的scr,可以自己用fprintf输出文件生成